什么芯片可以产生可调频率的正弦波和方波

楼主(2016-05-10):
大神,
   好像有芯片可以产生可调频率---大概几十K的正弦波和方波,求型号。
感谢啊!

网友:
传说当中的ICL8038可以

另外,TM8211或TDA1311,是常用的音频数字转模拟IC

也可以自己写个程序用AT89C2051控制TM8211或TDA1311,

单片机晶振的频率准确,因此TM8211或TDA1311输出的频率也准确。

ICL8038好像调节不了幅度

楼主:
多谢,
  确实可以实现。只是貌似输出幅度不能调整。

网友A:
DAC也可以嘛

网友B:
确定好了型号跟我联系我哦

网友C:
DDS的方案很多的

网友D:
DDS芯片很多。
另外,STM32上面也集成了DDS。(ps:这一点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S芯片很多。
另外,STM32上面也集成了DDS。

大神讲的是PWM?

网友D:
ps:记错啦,内容删除。

网友D:
抱歉,我自己居然没查到型号。
可能记错了?

网友D:
确实记错了。

刚查到,
利用STM32的DAC,可以方便地产生三角波。
但不包括正弦波和方波。

网友E:
几十 k,假定100k,一个正弦波假定60个点,那么需要一个6Msps 的 dac.幅度,dac 肯定没问题.dds 也是这个原理.看精度,精度要求越高点就要越多.

网友F:
dds吧  用一个简但的FPGA  看精度。如果是一块 板砖的精度,就用电阻网络。如果是一粒沙子的精度  就用dac

网友G:
频率不高,我常用STC的MCU模拟DDS经过8个IO输出R-2R电阻做DAC,0~250KHZ,步进0.1HZ。幅度可以用数字电位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频率不高,我常用STC的MCU模拟DDS经过8个IO输出R-2R电阻做DAC,0~250KHZ,步进0.1HZ。幅度可以用数字电位器 ...

感兴趣,能否具体点^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