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推完电路mofet导通压降的问题

楼主(2016-05-10):
开关电源电路是推完拓扑,用示波器测量mosfet管压降时,发现波形结果如下图;
描述:
当mosfet开通时,mosfet的电压迅速降低,但是后一段又缓慢减低,出现图中圈内的波形,这是什么引起的。
通过哪些改进可以改善圈中的波形。

楼主:
补充:
1-增大了mosfet的驱动电压,基本没有改善;
2-降低门驱动电阻,基本没有改善;
3-调试mosfet直流侧电压,圈内的波形跟着改变;

楼主:
会不会是旁边的RC吸收电路引起的;

这个问题不普遍吗,怎么没有人帮忙解决问题呢

网友A:
如果有电路图和示波器波形也许能够帮助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