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堆总结

楼主:
桥堆是整流电路中常见的器件,它实际上就是将4只整流二极管封装在一起,其外形及电路图如图1所示。桥堆有4根引脚,从它的内电路中可以看出,四只二极管构成桥式电路。 桥堆构成的整流电路及故障处理

图1 桥堆外形及内电路示意图

        如图2所示是更多一些桥堆及半桥堆照片图。桥堆构成的整流电路及故障处理

图2 更多一些桥堆及半桥堆照片图
1.桥堆外形特征说明

        桥堆的外形有许多种。桥堆的体积大小不一,一般情况下整流电流大的桥堆其体积大。桥堆为四根引脚,半桥堆为三根引脚。

(1)全桥堆共有四根引脚,这四根引脚除标有“~”符号的两根引脚之间可以互换使用外,其他引脚之间不能互换使用。

(2)桥堆的各引脚旁均有标记,但这些标记不一定是标在桥堆的顶部,也可以标在侧面的引脚旁。在其他电子元器件中,像桥堆这样的引脚标记方法是没有的,所以在电路中能很容易识别桥堆。桥堆主要用于电源电路中。

2.桥堆电路符号识图信息说明

如图所示是桥堆、半桥堆的电路符号,半桥堆是由两只二极管组成的器件。

图(a)所示是桥堆的电路符号;

图(b)所示是桥堆电路符号的简化形式;

图(c)和图(d)所示是两种半桥堆的电路符号,它们内部的二极管连接方式不同,一个是两只二极管的正极相连,另一个是两只二极管的负极相连。

图中“~”是交流电压输入引脚,每个桥堆或半桥堆各有两个交流电压输入引脚,这两个引脚没有极性之分。

图中“-”是负极性直流电压输出引脚。图中“+”是正极直流电压输出引脚。

桥堆构成的整流电路及故障处理

3.桥堆电路特点说明
        整流电路中采用桥堆后,电路的结构得到明显简化,电路中有一个元器件(桥堆)构成整流电路,而不是多只二极管构成整流电路。

        电路分析比较简单,在了解桥堆及半桥堆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的情况下,电路工作原理分析得到大大简化。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如果不能掌握桥堆及半桥堆的内部结构及电路工作原理,电路分析、故障检修就难度较大。所以,掌握桥堆及半桥堆的内部结构及电路工作原理是识图和检修的基础。

4.桥堆内部结构及直流输出电压极性说明

        桥堆通常用来构成桥式整流电路。它的两个引脚作为交流电压输入端,即标有“~”符号的两个引脚。如表1所示是输出电压极性识别方法说明。

表1 输出电压极性识别方法说明

说明

示意图

”引脚端接地,从“+”引脚端输出正极性的直流电压。-在桥堆接成正极直流输出电压的电路时,它的“

桥堆构成的整流电路及故障处理

”引脚端输出负极性的直流电压。-桥堆也可以接成负极直流输出电压的电路,这时它的“+”引脚端接地,从“

桥堆构成的整流电路及故障处理

        半桥堆可以构成全波整流电路,两种不同的半桥堆分别可以构成输出正极性电压的全波整流电路和输出负极性电压的全波整流电路。两个不同极性的半桥堆合起来构成一个桥堆,作为桥式整流电路。

5.一种特殊半桥堆

图(a)所示是一种特殊半桥堆的外形示意图,图(b)所示是它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内部的两只二极管彼此独立,两只二极管的电极之间不相连接。这种半桥堆在应用时更为灵活,在外电路中可以方便地连接成各种形式的应用电路。根据这种半桥堆内部结构和外形示意图,可以方便地识别出它的各引脚作用。

桥堆构成的整流电路及故障处理

6.桥堆参数和引脚识别方法说明
        桥堆外壳上各引脚对应位置上标有“~”、“-”、“+”标记,这些标记与电路图中标记是一致的,以此可以分辨出各引脚。

        桥堆的外壳上通常标出QL-×A,其中QL表示是桥堆,×A表示工作电流。例如,某桥堆上标出QL- 3A,这表示它是工作电流为3A的桥堆。

7.桥堆故障特征说明
        关于桥堆或半桥堆的故障主要有下列几种:

(1)击穿故障,即内部有一只二极管击穿。

(2)开路故障,即内部有一只二极管或两只二极管出现开路。

(3)桥堆出现发热现象,这主要是电路中有过流故障,或是桥堆中某只二极管的内阻太大。

        桥堆或半桥堆无论是出现开路还是击穿故障,它在电路中均不能正常工作,有的还会损坏电路中的其他元器件。

8.万用表检测桥堆方法
        利用万用表的R×1k挡可以方便地检测全桥堆、半桥堆的质量好坏,其基本原理是测量内部各二极管的正向和反向电阻大小。

(正向电阻),正向电阻愈小愈好,反向电阻愈大愈好。W(反向电阻),另一次应为几kW红、黑表棒分别接相邻两根引脚,测量一次电阻,然后红、黑表棒互换后再测量一次,两次阻值中一次应为几百k。

测量完这两根引脚再顺时针依次测量下一个二极管的两根引脚,检测结果应同上述一样。这样,桥堆中共有4只二极管,应测量4组正向、反向电阻数据。

桥堆构成的整流电路及故障处理

        以下),或有一次的正向电阻大、一次的反向电阻小都可以认为该桥堆已经损坏,准确地讲是桥堆中某一只或几只二极管已经损坏。W在上述4组检测中,若有一次为开路(阻值无穷大),或有一次为短路(几十)。

        半桥堆的质量检测方法同上,而且更简单,因为半桥堆中只有两只二极管。

9.桥堆构成正极性桥式整流电路及故障分析

        桥堆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与四只二极管构成的整流电路相同,如图3所示。电路中的ZL1是桥堆,它的内电路为四只接成桥式电路的整流二极管。如果将桥堆ZL1的内电路插入电路中,就是一个标准的正极性桥式整流电路,电路分析方法同前。桥堆构成的整流电路及故障处理

网友A(2016-05-11):
没有附图,只好看文字了。

网友B:
最好有图片

楼主(2016-07-17):
图片在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