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助 如何判断4个充电器设计好坏

楼主(2016-05-10):
手里有4个充电器,想区分好坏,请问怎么区分啊?

楼主:
没有人能给解答下吗?

网友A:
直接点 通个电试试  有条件 搞个隔离变压器后在试
测输出 电压  带载能力
如果怕
万用表 直接测 有无短路 开路 这个要有一定的 电路原理基础的

楼主:
额,我说的不是能不能用,是怎么看设计的是不是合理

网友B:
从外观看,第一个用料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外观看,第一个用料好些;

第一个是双面板,其他的都是单面的,我看网上有双高压区和低压区要分开,大电流位置要铜宽等等判断方法,不知道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