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使用emmc启动问题

楼主(2016-05-10):
按照参考设计,自己设计了一块板子,使用TF卡启动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跳线跳到emmc启动的时候,串口没有任何输出,自动跳到烧写模式。u-boot从TF卡启动,系统从emmc启动,又是正常的。请问一下各位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设置EMMC启动,上电量一下CLK信号,如果EMMC启动管脚配置正确,EMMC的CLK在上电后会有一小段时钟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EMMC启动,上电量一下CLK信号,如果EMMC启动管脚配置正确,EMMC的CLK在上电后会有一小段时钟波形。 ...

我测量了,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一段时钟波形,不过后来就没有了。正常的话,后面还是有几十M左右的波形的,可是可以说明我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就是启动不了,我使用的是emmc4.5.1试过,和4.4.1f的emmc也试过,仍然没有用。

楼主:
哎,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啊

网友B(2016-11-10):
是不是uboot烧写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