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SD3900录音IC为什么擦除不了FLASH?

楼主:
sd, flash, ic, AC, se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要用到录音功能。选了ISD3900这款录音IC。现在初期测试有个问题解决不了。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我用的IDS3900 + MX25L1606E(16M容量)。

  目前测试的情况是:
  1、用 CHIP_ERASE(0x26) 进行整片擦除没问题,但擦除时间要2秒。
  2、用 ERASE_MEM(0x24) 擦除某一段地址时,写SPI命令后去用 READ_STATUS(0x40) 去读STATUS状态,会发现 CMD_BSY 位一直是1。表示命令一直在执行中。
     我试过的地址包括:0X4000-0X5000,0X4000-0X9000,0X8000-0X9000,0X9000-0XD000
                                   0X99000-0X9B000。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就竟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我自己实在找不出问题来。先谢谢啦!

网友A(2016-05-10):
中间加入延时试试?

楼主:
我现在还发现,不管我擦什么地址,发送0x24+地址后,都读到一个地址错误中断。我写入的地址都是4K的倍数啊。而且我也用示波器看了SPI波形是正确的。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应该是擦除方法不对吧,一般都是分段擦除或全部擦除。

网友C:
这个录音芯片是把声音存到哪儿?可以挂U盘或SD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应该是擦除方法不对吧,一般都是分段擦除或全部擦除。

全部擦除没有问题,就是分段擦除的时候会一直在擦除状态。或者会出现地址错误。
你千万别说我地址设置有误,我已经再三确认地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录音芯片是把声音存到哪儿?可以挂U盘或SD卡吗

存到外挂FLASH中

网友:
这个芯片录音的是什么格式的文件,可以当MP3播放芯片吗

网友D:
pic16f883和pic16f886居然还有异域兄弟,送分送分啊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77646

网友E:
擦除flash的地址有没有设置正确呢?

网友F:
一般代理都提供技术支持的,新塘的代理跟别家的不同,他们都是直接供货,中间没有倒腾。

楼主(2016-07-29):
技术支持很忙,一个问题要很久才回复。

楼主:
换了华邦的FLASH后问题随之解决,不解!

网友G:
他们与别的家的Flash接口不同吗,莫非内部有暗门。

网友H:
不同厂家的Flash操作方式和指令还不同吗

网友I(2016-09-07):
引用 楼主:
换了华邦的FLASH后问题随之解决,不解!

DATASHEET里面有说这颗芯片只支持winbond 25Qxx 25Xxx SPI FLASH,我司是新唐一级代理商,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加我QQ2355898192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