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需要一个3.3V的电源给单片机供电,但是不想太大

楼主(2016-05-10):
需要一个3.3V的电源给单片机供电,但是不想太大,有无做过这个的?能否利用手机充电器那种,还能否更小

网友A:
需求不明!
输入电压多少?负载电流多少?
LDO品牌多的很,随便搜大把的型号

网友B:
放个USB口 1117-33 随便找个充电器 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C:
用LDO或DCDC芯片在线路板上搭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