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有这样的电源芯片吗 ?

楼主:
见附图
输入1:DC+35V~DC+15V,输出2:DC+5V ;
输入1:DC-35V~DC-15V,输出2:DC-5V 。

请教:
有没有可以实现上述转换的电源芯片 ?

谢谢!

网友A(2016-05-10):
没见到过,你所说芯片有可能是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到过,你所说芯片有可能是个模块

谢谢大侠 !

请问,有:
输入:DC-35V~DC-15V,输出:DC-5V;
的开关电源芯片吗 ?

谢谢!

网友B:
好像是有这样的电源芯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

请问,有:

这个看输出功率,如果功率小,一般几百ma,像7805、7905;或者317,,337就行,大的话用隔离DC,输出串联,中间引线做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

请问,有:

eg.  LM3485

楼主:
谢谢大侠!

我需要的是 负输入,负输出:输入:DC-35V~DC-15V,输出:DC-5V;

可是,LM3485是正输入正输出!满足不了要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输出功率,如果功率小,一般几百ma,像7805、7905;或者317,,337就行,大的话用隔离DC,输出串联, ...

大侠言之有理,学习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我需要的是 负输入,负输出:输入:DC-35V~DC-15V,输出:DC-5V;

你那写的不是个横杠吗?
如果是负输入,负输出,那TPS7A3301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我需要的是 负输入,负输出:输入:DC-35V~DC-15V,输出:DC-5V;

仅是一种参考呵, 还要看你应用,电流,功耗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写的不是个横杠吗?
如果是负输入,负输出,那TPS7A3301好了

谢谢大侠!

见附图
我在TI官网也找到了TPS7A3301及对应的原理图

可是,我有如下疑问:
TPS7A3301是线性稳压器,是LDO,低压差的,当输入为-30V时,输出为-5V,是否正常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见附图

功耗大,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耗大,效率低

谢谢大侠!

只要能正常工作就行,暂时不考虑效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只要能正常工作就行,暂时不考虑效率!

你的电流是多少? 单从电路来说,小于1A的应用应该正常工作。
我之前实际用过TPS7A4901,正的30V左右,输出是5V,工作没有问题
你也可以再看看有没有最优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流是多少? 单从电路来说,小于1A的应用应该正常工作。
我之前实际用过TPS7A4901,正的30V左右,输 ...

谢谢 !

“ 我之前实际用过TPS7A4901,正的30V左右,输出是5V,工作没有问题 ”
请问,电流多大 ?

网友C:
几十ma吧

网友D:
主要看用在什么地方。 如果不在乎成本,可以使用两个隔离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