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08132

楼主(2016-05-10):
为什么我下不进去程序去啊,用的官网的ISP

楼主:
RE: N798132

是N79E8132

网友A:
你是怎样设置的呢,能连接到芯片吗

网友B:
上图啊,不知道你是不是用的这个系列芯片的编程器啊。

网友C:
官方的?那就是你线路没有接好,仔细比对比对

网友D:
如今搞定了吗,是不是没有接好线,比如VCC,GND都是要接的。

网友E:
N79E8132吧

网友F:
人呢?下载进去了没,讲讲,是不是没有共地线?

楼主:
能下进去了,得用官方的那个ISP和ICP的工具,但是目前之研究明白了ICP下载,ISP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样设置的呢,能连接到芯片吗

能连接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今搞定了吗,是不是没有接好线,比如VCC,GND都是要接的。

弄明白了,得要官方的那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呢?下载进去了没,讲讲,是不是没有共地线?

下进去了,用的是官网上的一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啊,不知道你是不是用的这个系列芯片的编程器啊。

网友F:
上面那个图片应该是开发这个系列用的编程器。

网友G:
你能用软件找到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能用软件找到芯片吗?

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那个图片应该是开发这个系列用的编程器。

那你用的什么下载?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你用的什么下载?

就是用在新唐淘宝买的那个编程器。

网友H:
N79E8132出厂不带ISP 引导代码的,楼主用ICP 把LDROM 的引导代码烧进去没?

网友I:
你没有搞懂ISP和ICP的区别。
ISP是在系统编程,也就是单片机内要运行Bootloader系统。
ICP是在芯片编程,就是芯片可以是空白的,你的情况就是芯片是空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