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sp3483E经常不知名原因损坏

楼主(2016-05-10):
有时候昨天测试时候还是正常的通讯,但是今天再测试时候就没有返回值了,大家有用过这款芯片吗?

楼主:
这是485部分的原理图,从网上查了一些,大部分都是说加隔离,但是那样好像是保护单片机的吧,可能哪些原因导致芯片损坏呢?

楼主:
每次都是更换了新的芯片就恢复正常了

楼主:
没人吗,求指点啊

网友A:
去掉D1到D4,没用设计。长线防感应高压应该用TVS对单独布置的保护地泄放,同时注意偏置电阻要根据单点偏置还是每点偏置计算合适的阻值,节点间信号参考地电位相差过大时需要单独布线连接各点的参考地。关于485的可靠性设计可以在本栏目搜相关老帖,讲过无数遍了,我的blog中也有些相关**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D1到D4,没用设计。长线防感应高压应该用TVS对单独布置的保护地泄放,同时注意偏置电阻要根据单点偏置 ...

谢谢春阳版主的指点。在您的blog中找到这三篇**,《关于485总线的接地问题》,《提高RS-485总线可靠性的几种方法及常见故障处理》,《实用资料——RS485总线理论及应用分析》,在您的blog中还有哪些是关于这方面知识的?今天好好研究一下,可是在论坛里搜索没有搜到485可靠性设计关键字的**,能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D1到D4,没用设计。长线防感应高压应该用TVS对单独布置的保护地泄放,同时注意偏置电阻要根据单点偏置 ...

春阳版主你好,在你的**中好多的图片都没有了,能否再发一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D1到D4,没用设计。长线防感应高压应该用TVS对单独布置的保护地泄放,同时注意偏置电阻要根据单点偏置 ...

你好,春阳版主,你说的D1到D4是没用的吗?我是看到浪拓电子的485防护电路也这么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D1到D4,没用设计。长线防感应高压应该用TVS对单独布置的保护地泄放,同时注意偏置电阻要根据单点偏置 ...

春阳版主,你好,今天还论坛上查看相关的帖子,看到了这个原理图 他的这个上面的D1到D3和我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春阳版主的指点。在您的blog中找到这三篇**,《关于485总线的接地问题》,《提高RS-485总线可靠性 ...

你应该搜485,看我的回帖而不是主题帖,我很少发主题帖,基本上都是给网友做的解答,所以你得看我的回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春阳版主你好,在你的**中好多的图片都没有了,能否再发一次呢

那是反复改版导致的,关键在于理解思想而非简单照抄电路,blog中的**只是很片面的,回帖中涉及的知识面则要广得多,只是很分散,需要耐心检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春阳版主,你说的D1到D4是没用的吗?我是看到浪拓电子的485防护电路也这么画的啊 ...

浪拓这么做不代表这么做就是对的。在我看来,这样设计的性价比太低,防护性不佳,而且容易给总线带来隐患,属于对瞬态响应理解很不到位的初级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春阳版主,你好,今天还论坛上查看相关的帖子,看到了这个原理图他的这个上面的D1到D3和我的这个有什么区 ...

这个是常用的设计,我用语言描述的设计就是这个。图中,D4、D5是放电间隙,用于防雷,需根据情况选择,不是所有场合都需要。D1到D3是TVS,注意中间的地是前帖中我提到的保护地,有时用肖特基二极管做钳位效果更好。C1、C2用于吸收低能量的感应尖峰电压,也不是必须。后面的共轭电感在此不是必须,有时可用总线引线绕圈构成电感来抑制雷击。不过,此电路的元件安置次序基于不同考虑应有不同布置,高可靠的485电路(也包括其它长线通讯线路)没有定式,必须根据实际应用环境和特点来灵活设计,在此需要掌握足够的电路和元件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常用的设计,我用语言描述的设计就是这个。图中,D4、D5是放电间隙,用于防雷,需根据情况选择,不 ...

恩,我再多学习学习,谢谢春阳版主的耐心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常用的设计,我用语言描述的设计就是这个。图中,D4、D5是放电间隙,用于防雷,需根据情况选择,不 ...

春阳版主,你好,还想向您咨询点问题,我现在的电路只是在连接到电脑上测试阶段就有损坏的情况,这样的话是不是和隔离地及一些防护这些没有关系?会不会是584芯片电源需要隔离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常用的设计,我用语言描述的设计就是这个。图中,D4、D5是放电间隙,用于防雷,需根据情况选择,不 ...

chunyang版主好~
对于上图中的这个D1,D2有个疑问啊,这个地和485地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了?
我的想法是单独的割一块地出来,这个地并不和PE连接,而是和485的GND通过0R电阻连接。485的GND在通过高压电容和PE连接。

很多图纸这里都是TVS直接到PE的,但是长线感应电压过高,TVS泄放到PE上,但是还是有可能导致A\b线对485地的电压过高,导致485芯片烧毁。
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春阳版主,你好,还想向您咨询点问题,我现在的电路只是在连接到电脑上测试阶段就有损坏的情况,这样的话 ...

这可未必,你应该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hunyang版主好~
对于上图中的这个D1,D2有个疑问啊,这个地和485地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了?
我的想法是单 ...

注意地的概念,在485电路中的地有:系统地,这指485接口前的系统电路的地。485信号地也叫参考地,这是485芯片本身的地,在隔离时与前述系统地是不通的。保护地,这是要可靠的在合适的位置接入大地的,用于泄放感应电压。系统地、参考地不能接入保护地,即使需要接大地,也要单独铺设相关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未必,你应该给出具体电路。

你好,我在网上询问了一些人,大部分说是电源隔离和地线隔离的问题,把485芯片出来的地接了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网上询问了一些人,大部分说是电源隔离和地线隔离的问题,我画了这个原理图,还请您指点一下隔 ...

隔离当然包括电源和地在内的所有电气连接,但看不到你的隔离电路。另,去掉那些所谓的浪拓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当然包括电源和地在内的所有电气连接,但看不到你的隔离电路。另,去掉那些所谓的浪拓电路。 ...

春阳版主你好,我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我画的原理图和jjjyufan版主画的只是元件上的区别(电容和电感没加),把元件改为用按照您说的用TVS和放**,这样还有哪些其他的区别?隔离的话我是画了一个DC-DC的隔离模块,现在还没有选型,就只把输入输出画出来了,这样把单片机和485芯片隔离开,不知道这样隔离理解的对不对,我是刚入行的新手,另外谢谢春阳版主能够耐心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春阳版主你好,我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我画的原理图和jjjyufan版主画的只是元件上的区别(电容和电感没加) ...

前面说了,“隔离”就是切断一切电气连接,包括电源、地,还得有信号回路啊,用光耦隔离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地的概念,在485电路中的地有:系统地,这指485接口前的系统电路的地。485信号地也叫参考地,这是485 ...

谢谢chunyang。我周末详细看了下EMC方面的书,书上说的和你基本一致。也介绍了当参考地如果必须和保护地接起来的状况(比如232)。向你学习,也要多帮助其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了,“隔离”就是切断一切电气连接,包括电源、地,还得有信号回路啊,用光耦隔离即可。 ...

春阳版主你好,我又把电路图理顺了一下,图中上半部分是一块供电板和传输信号的板子,下面是测量信号 的板子,中间通过JP4端子互联,传输距离两米左右。485芯片输出后的AB都是经过TVS和放电管元件组成的 防护电路,图中下半部分的SP3483E就是经常损坏的,但不是功能上的损坏,是电流升高了,使下半部分的 板子分压减小。如果用一个恒压源代替上半部分的板子给它供电的话还是正常工作状态。下半部分图中AB输 出电路的放电管中GND_485就是做的一个保护地,会不会是AB线的电压过大把芯片损坏的呢?这样对地的处 理可以吗?谢谢春阳版主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春阳版主你好,我又把电路图理顺了一下,图中上半部分是一块供电板和传输信号的板子,下面是测量信号 的 ...

只有两米的传输距离,如果不是在强电磁辐射设备旁边,强干扰的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总线防护和隔离都可以不做。重点去检查芯片的供电电压和总线电压吧,如此短距之下还有芯片损坏,只能说电路中存在严重错误。楼主应先搞清楚原理而不是胡抄乱七八糟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