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原图求助

楼主(2016-05-10):
此电路原理图不知道其原理是什么,怎么启动和运行的,请教懂得大神指教一下,ps:此模块应用于单火取电

网友A:
我也看不懂,

楼主:
哎呀,就指着七七啦

网友B:
就是一BUCK啊,注意有两个点都是V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BUCK啊,注意有两个点都是Vin

我看不懂Q4Q5和后面那个PNP的作用,能麻烦说一下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不懂Q4Q5和后面那个PNP的作用,能麻烦说一下嘛

Q5,R7,pnp三极管是过流保护的。Q2,Q3,Q4稳压。C1,R6反馈。R5,Q1启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Q5,R7,pnp三极管是过流保护的。Q2,Q3,Q4稳压。C1,R6反馈。R5,Q1启动供电。

谢谢了,真是太谢谢了。我一直以为Q3Q2形成一个振荡电路,控制MOS管的开合,达到降压的作用,基于此,一直不知道怎么处理和理解这个电路。是不是这个电路图画的也不规范,所以看起来很费劲。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真是太谢谢了。我一直以为Q3Q2形成一个振荡电路,控制MOS管的开合,达到降压的作用,基于此,一直 ...

能再说的具体一点吗,我按照你说的分析了一下,貌似还是有点懵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Q5,R7,pnp三极管是过流保护的。Q2,Q3,Q4稳压。C1,R6反馈。R5,Q1启动供电。

能再说的具体一点吗,我按照你说的分析了一下,貌似还是有点懵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