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sololite支持CAN通信吗?

楼主(2016-05-10):
请教一下各位,IMX6 SOLOLITE可以带CAN控制器吗?
在IMX6 S/D/Q系列的硬件式样书中是可以看到支持CAN BUS的,如附件的图片;但是IMX6 SOLOLITE并没有CAN接口的描述,代表SOLOLITE不支持CAN通信么?

网友A(2016-11-10):
因该有吧,没用过这个sololite的片子......没有就换个高端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