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678 多核并行处理,主核怎么分配子模块给其他核

楼主(2016-05-10):
最近在做C6678多核并行测试,但是看了c6678多核处理有几种方式,其中最简单的就是通过共享存储器中设置全局变量来实现多核通信,还有就是IPC和qmss,我现在可以实现IPC进行8个核串行通信。现在问题就是,我要是想用8个核来做一组数据的处理,核0作为主核,其他核作为从核,核0将这组数据进行8等分,然后将这几组数据分别分配给8个核,我想知道8个核是怎么去进行取数,还有就是如果8个核需要并行执行8个不同的算法,我想知道能不能在烧写文件时分成8个.out文件进行烧写?

网友A(2016-07-09):
楼主QQ多少啊??加群74522342  DSP+FPGA处理架构 好好讨论一下吧!并行运算啊,SRIO通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QQ多少啊??加群74522342  DSP+FPGA处理架构 好好讨论一下吧!并行运算啊,SRIO通信啊! ...

楼主可以先帮忙把这个解决一下

网友A(2016-08-25):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先帮忙把这个解决一下

我不会啊!!需要人讨论!

网友C:
IPC只是用来通知,如果是数据共享内存,每个核心收到通知后,各自从共享内存读取数据进行处理就可以了,至于要不要分成八个out,一个也行,八个也可以

网友D:
6678的产品没有见过。

网友D:
FPGA+6678确实觉得处理速度很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FPGA+6678确实觉得处理速度很快。

有这方面的设计吗    求分享

网友E:
有这个6678的产品吗

网友E:
只见过别人单核处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