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LAB 中pause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16-05-10):
需要用到MTLAB加单片机,看例程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函数puase,这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相当于在m文件中设置中断,在命令窗口按回车继续程序

网友B:
pause在matlab中的作用是暂停程序执行。
用法:
pause(延迟秒数)

网友C:
不加参数,直接用pause的话,就是程序暂停,直至按任意一个按键.如果加参数.pause(.)就是程序暂停.秒.

网友D:
一般是为了动态观察变化过程pause(a)暂停a秒后执行下一条指令

网友E:
相当于在m中设置中断,在命令窗口按回车继续程序

网友F:
matlab提供pause函数可以实现
pause(n);   n为几秒 n=0.01
pause;      按Enter以后继续运行

网友G:
你将光标放在pause上按F1会进入matlab的帮助文档

网友H:
设定pause的时间参数大小调整画图速率

网友I:
在语句间加个pause,运行时碰到pause就会暂停,按下空格以后继续

网友J:
pause off;         % 关闭 pause
pause(5);          % 暂停5秒后继续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B:
pause在matlab中的作用是暂停程序执行。
用法:
pause(延迟秒数)

是了,这确实是个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