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低功耗模式如何保存变量

楼主(2016-05-10):
最近使用stm32的低功耗模式,发现进入待机模式后,系统唤醒单片机复位重启,变量清空无法保存。由于该型号单片机没有eeprom,只能保存到flash中。不知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A:
用iar, 可以把变量声明为__no_init

网友B:
用的是哪款芯片啊,哪款芯片有低功耗的啊,L系列吗

楼主:
stm32f030

网友C:
变量声明为__no_init,是什么意思

网友D:
__no_init 是一个SEGMENT,是给LINKER用的,定义到不初始化的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