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46试验箱上怎么调用DSP端处理数据后并将数据保存至硬盘

楼主(2016-05-10):
求救,我现在使用DM6446试验箱,有两个算法encode和ImageColorBinary,想DSP端执行ImageColorBianry算法,然后将处理后数据显示出来,同时将处理后的数据使用encode算法编码,将处理过后的数据编码存贮在硬盘上。现在自己在做毕设,卡在这里好久,望诸位大神帮助。有什么事好说。

网友A:
显示可以用CCS的graph工具啊

网友A:
从硬盘这种就是C语言功能了       用文件操作功能  fopen等
讲数据写入txt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硬盘这种就是C语言功能了       用文件操作功能  fopen等
讲数据写入txt等

我有几个问题,在这里跟你陈述下:
1.我想调用两个算法一个是encode(h.264)一个是ImageColorBinary,如何协调两个算**
2.encode(h.264)算法做了什么?只是编码数据,有没有存储在硬盘上,如果你刨开encode的代码,发现其有个写线程,但是在encodedecode(h.264编解码算法)中却没有写线程,却实现了在硬盘上的存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几个问题,在这里跟你陈述下:
1.我想调用两个算法一个是encode(h.264)一个是ImageColorBinary,如何 ...

这两个没实际搞过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