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SP实现多路0-5V可调电压输出

楼主(2016-05-10):
考虑使用DSP实现多路0-5V连续可调的直流电压输出(大概30多路)。
(1)本来想通过DA来实现,假设每路8位精度的话,需要的IO口大概两百多,不知道有没有DSP可以实现;
(2)第二个想法就是利用DSP输出三十多路占空比可调的PWM波,然后通过滤波电路实现直流电压0-5V输出,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本人刚研究DSP,不是很懂,不知道有哪位大神对这方面明白的还望不吝赐教。有哪些其他的可以利用DSP实现多路输出可调电压控制的方法希望可以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A:
输出三十多路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的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B:
主要是要看你对直流电压的具体要求   功率有没有要求
如果只是一个模拟信号用
那就可以考虑用PWM波占空比等效电压做

网友B:
关于这么多路   建议你在zone映射一片CPL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要看你对直流电压的具体要求   功率有没有要求
如果只是一个模拟信号用
那就可以考虑用PWM波占空 ...

功率倒是不要求太大,小功率输出即可,不过要求电压纹波尽量小,精度尽量高,因为涉及到后续电压的放大。这个实现方法不知道用PWM还是DA好,而且又是这么多路。不知道您说的zone映射什么意思,我是初学不是太懂,能说详细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三十多路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的还是有点难度的。

有考虑利用程序对普通IO口进行PWM编程输出,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请教还有别的能够计算机控制输出电压可调的方法吗

网友C:
这个多路输出的,看看电源的功率够不够的。

网友D:
用PWM波占空比等效电压做

占空比的空隙时间越多,输出的平均电压就低,反之平均电压就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倒是不要求太大,小功率输出即可,不过要求电压纹波尽量小,精度尽量高,因为涉及到后续电压的放大。 ...

你应该用的是c2000吧    它不是有XINTF吗
外扩一片cpld   可满足很多外设
纹波这东西   LDO输出也有10mV左右
看你的具体需求了

网友B:
看你直接使用c2000的DA呢  还是外扩DA
外扩  直接合适的接口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用的是c2000吧    它不是有XINTF吗
外扩一片cpld   可满足很多外设
纹波这东西   LDO输出也有 ...

不好意思最近一段时间忙别的了,没来得及过来看。。我用的dsp是TI的28335(刚开始学,不是很了解),在之前看到一款多通道的DAC芯片AD5370可以实现这么多路的输出,不知道大神您了解类似的芯片吗。而之前说的另外一种的PWM方法我是想利用软件方法在普通IO口输出PWM波,然后通过滤波得到可调的小功率模拟信号(0-5V),然后在经过进一步放大得到我想要的控制信号(0-300V),功率倒都是要去不大,只是路数太多一时不知道什么方法比较好。不知道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

网友E:
1.多路不是主要问题.很多方案.多路DAC串联(通信端口串联),PWM,还有如F/V(频率转电压)等等.
2.主要是看你要求,响应速度,如果速度要很快PWM就没办法了,因为PWM要经多级积分后放大,如果积分级数不足/或积分时间不足波动比较大(是指相对于PWM频率来说).
3.用多路/多片DAC就得看你的成本了
4.分辨率,这是得考虑用多少BIT的DAC或PWM.
5.这些方法运放是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