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或电压比较器信号电压大小问题?

楼主(2016-05-10):
我想问一下,我用LM393组成过零比较器,“-”端接地,供电采用单极型+5V供电,那么“+”端可以输入峰值为±10V的电压信号吗?

网友A:
不行的,输入共模电压不能超过电源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输入共模电压不能超过电源电压的

请问你这里的输入共模电压怎么算的

网友B:
8.2.2.1 Input Voltage Range
When choosing the input voltage range, the input common mode voltage range (V ICR ) must be taken in to
account. If temperature operation is above or below 25°C the V ICR can range from 0 V to V CC – 2.0 V. This limits
the input voltage range to as high as V CC – 2.0 V and as low as 0 V. Operation outside of this range can yield
incorrect comparis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