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678中使用EDMA访问DDR或者MSM时,是否涉及cache?

楼主(2016-05-10):
EDMA的意思是增强型直接存储器访问,那么在C6678中使用EDMA访问DDR或者MSM的内存时,是直接对内存进行数据读写还是也经过L1Dcache或者L2cache?即EDMA进行访问时是否需要进行cache一致性维护???

网友A:
EDMA访问DDR或者MSM的内存时应该不经过L1Dcache或者L2cache,毕竟cache是为了高速CPU能快速访问低速存储器而采用的一种技术。EDMA访问同样的内存时肯定有访问冲突的可能,内存保护或许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cache的机制在横须设计当中非常有效率额。

网友C:
需要进行维护,EDMA与CPU是两个不同的MASTER,所以需要一致性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