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678多核DSP的核间通信方法

楼主(2016-05-10):
多处理器内核之间的通信是多核处理器编程的一个重点及难点。对 KeyStone 架构 TMS320C6678 处理器的多核间通信可利用处理器间中断和核间通信寄存器来实现多核之间的通信。

网友A:
其值为0,那么是不是还有优化的空间呢,根据是什么?将其转化为线性汇编如何?

网友B:
线性编程?这个还没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