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MDXEVM6678L评估板上DSP和FPGA用SPI怎么通信啊?

楼主(2016-05-10):
最近刚入手DSP6678,由于刚开始学,就想点一下LED灯试一下,但是在TMDXEVM6678L评估板上的LED灯是连在FPGA上面的,现在问题就是DSP和FPGA怎么来通信?在光盘给的资料上面说的是用SPI来让两个器件通信,但是写的时候还是没有结果,请大神们给提点一下,万分感谢了!!!

网友A:
应该就是用SPI让两个器件通信啊

网友B:
一般都是EMIF接口上吧

网友C:
TMDXEVM6678L评估板上硬件是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