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隔离快速测量直流电压信号?(霍尔测电压太...

楼主(2016-05-10):
小弟有个项目,需要快速测量直流电压和电流。之前用过几次霍尔,所以一直觉得胸有成竹,没太当回事。测试之后才发现霍尔元件测量电流还可以,大概us级的响应速度。但霍尔测量电压确有几十us,而我的需求是希望每us采集一次电压值,所以霍尔元件采集电压的方案可以放弃了。
电阻分压因为不隔离,所以不能直接进模拟电路采集。因为我要采集的测试点有好几个,彼此之间的电压可能达到1000v。所以电阻分压直接采集也行不通。
哪位大神做过类似的测量,指导一二。
比如用线性光耦可行?如何用?
谢谢。

楼主:
有经验的老师,也可以给解释一下,为什么霍尔测量电压比电流慢这么多?

网友A:
传感器的响应速度与你的采集快慢不应该有关系吧

网友B:
电阻分压 线性光耦 做隔离  采电压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响应速度与你的采集快慢不应该有关系吧

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
我们知道开关量是有带宽的,如果一个信号的带宽大于传感器的带宽,肯定是无法有效传输的。比如光耦。

现在说的是模拟量,那么模拟量的的变化速率超过传感器的变化速率,能否有效传输呢?感觉真一点有点像运放的SR。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