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正负问题

楼主(2016-05-11):
用的IAR软件,右边的watch框里的a,b值为什么是负的呢?

网友A:
很久不用iar了,这个数就是0啊,估计它内部经过一些格式转换了

楼主:
我试了一下,IAR里int类型数:
0——32767    对应   0x0000——0x7fff
-32768——-1   对应    0x8000——0xffff
不知道其它环境下一样不一样

网友B:
肯定是负的啊,超Int了啊

网友C:
这个跟你的变量数据类型设置的有关系的。

网友D:
int -32768~32767

网友E:
int默认为有符号型,0x8000就是有符号数的-32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