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能否使用Jlink进行仿真?

楼主(2016-05-11):
手上有现成的JLink仿真器,能否用JLink来调试M051?

网友A:
好像是不可以的吧,新唐不是有自己的仿真器么

网友B:
可以的!J link没有问题!

网友C:
1xx系列可以用,我记得M051是不可以的

网友D:
新唐最好还是用新唐自己的nu-link进行仿真调试,jlink支持不完全。

网友E:
是可以下载的,但是仿真什么的支持不是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可以下载的,但是仿真什么的支持不是很好。

最新的Jlink V9应该是支持的不错的。

网友G:
最好还是用新唐推荐的仿真器,比如nu-link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好还是用新唐推荐的仿真器,比如nu-link

新唐现在出了一个新的仿真器,据说比nu-link还好用。

网友I:
Nu-Link  J-LinK 都可以。需要配置为SWD接口的。

网友J:
只要是ARM的内核,就能用jlink。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