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06例:USART-同步异步串行通信

楼主(2016-05-11):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06. USART-同步异步串行通信

总共有三个例程:分别使用到USART1、USART2、USART3,这三个串口都是通用同步异步串行接口
对于UART4和UART5只能是异步串行接口。

1. USART1接发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1. USART1接发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RS232是一个国际通用标准的串行数据通信接口,用于两个设备直接数据交换。本例程使用USART
外设功能,实现stm32向PC端发送数据,并等待接收来着PC端的信息中断,然后再回传信息给PC端。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
装驱动),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
口调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息,按提示输入信息并发送,可在接收窗口接收到回传的信息。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2. USART2接发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2. USART2接发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
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RS232是一个国际通用标准的串行数据通信接口,用于两个设备直接数据交换。本例程使用USART
外设功能,实现stm32向PC端发送数据,并等待接收来着PC端的信息中断,然后再回传信息给PC端。

【2】跳线帽情况
  CN10默认使用两个跳帽将USART2的RXD和TXD引脚接到WiFi模块(ESP8266)对应的TXD和RXD引脚,
为使得本例程正常运行需要去掉这两个跳帽。

【3】操作及现象
  先把JP1、JP2和CN10端子上的4个跳线帽全部拔掉,使用两根杜邦线短接PA2与JP2的RXD,PA3与
JP1的TXD(参照板上丝印操作),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
样的MIMI USB接口,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选择对应端口,设置参数为115200 8-NO-1,
下载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息,按提示输入信息并发送,可在接收窗口接收到
回传的信息。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3. USART3接发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3. USART3接发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
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RS232是一个国际通用标准的串行数据通信接口,用于两个设备直接数据交换。本例程使用USART
外设功能,实现stm32向PC端发送数据,并等待接收来着PC端的信息中断,然后再回传信息给PC端。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CN6        PB11       RXD(SP3232E)          已接入
  CN6        PB10       TXD(SP3232E)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先把JP1、JP2和CN10端子上的4个跳线帽全部拔掉,使用两根杜邦线短接PA2与JP2的RXD,PA3与
JP1的TXD(参照板上丝印操作),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
样的MIMI USB接口,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选择对应端口,设置参数为115200 8-NO-1,
下载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息,按提示输入信息并发送,可在接收窗口接收到
回传的信息。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2016-07-11):
应该功能简单的属于阉割版的UART接口,因为有一个只能输出,主要用于输出调试信息。

楼主:
USART:异步同步串行接口
UART:异步串行接口
UART才是简化版

网友B(2018-03-01):
初始化后程序呢  大神是不是把所有帖子中main函数省略了?

网友C:
把关键点给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后程序呢  大神是不是把所有帖子中main函数省略了?

帖子没办法把代码都贴出的,可以直接下载程序看
硬石开源资料下载链接(该帖总是最新资料)
http://www.ing10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8&fromuid=4
(出处: 硬石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