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SP 2812一般直流电机测速

楼主(2016-05-11):
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完整的直流电机驱动和测速程序啊,跪求啊

网友A:
这个我找找相关的的啦

网友B:
这个我这有个相关的资料的看能帮助上不

网友B:
哦,这是资料分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这有个相关的资料的看能帮助上不

您能发一下,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找找相关的的啦

麻烦问一下为什么用CCS要自己添加源文件,而用51单片机的时候只需要加头文件,就可以索引出来源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为什么用CCS要自己添加源文件,而用51单片机的时候只需要加头文件,就可以索引出来源文件
...

如果不是添加到工程目录下   需要在CCS属性中可以设置搜索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