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谁能教教我怎样用485烧写程序

楼主(2016-05-11):
(无正文)

楼主:
求帮忙呀

网友A:
STC有相关说明,去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有相关说明,去看手册。

我想问问  一个串口同时怎么实现烧写和通信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有相关说明,去看手册。

还有把485电路的txd  rxd端接到烧写程序的txd  rxd端是不是有电平冲突  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问  一个串口同时怎么实现烧写和通信的功能

烧录是基于通讯的,串口只负责通讯,烧录过程是MCU内电路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把485电路的txd  rxd端接到烧写程序的txd  rxd端是不是有电平冲突  该怎么解决 ...

这里不存在什么电平冲突问题,PC串口要先转换成485再在MCU侧由485转为TTL信号。485有方向控制,这个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不存在什么电平冲突问题,PC串口要先转换成485再在MCU侧由485转为TTL信号。485有方向控制,这个才是 ...

那如果吧485的输出端接到单片机的TXD和RXD端该怎么实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吧485的输出端接到单片机的TXD和RXD端该怎么实现了

将485接口片的收发与MCU的串口直连即可,去看器件手册,本栏目也有大量关于485的帖子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有相关说明,去看手册。

老师 问下 放电采集怎么抑制电缆线传过来的电磁干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 问下 放电采集怎么抑制电缆线传过来的电磁干扰了

首先,分析电磁干扰的类型、频谱、强度等数据,然后用堵和疏的办法应对,包括隔离、屏蔽、阻滞、泄放、钳位、保护等等,具体要先弄清电磁环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