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上位机要传输大数据给ARM,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6-05-11):
我们公司正在开发一款打印机,如果上位机要把一张图取模,然后把点阵数据大概64Mb(67,108,864 bits/8388608byte)或者有可能更大,通过USB传输给ARM,然后保存在SRAM中,我打算用429然后配合SDRAM的方案,上位机数据传输给ARM传输数据有什么好的方案?好像网上提供的列程大多是通过CH340把USB转串口的,不管是USB转串口还是直接串口发,波特率为115200一般每秒传输数据7200byte左右,那64Mb这样的数据传输大概要多长时间?1000多秒?我看了原子哥的探索者F407的案列中USB slave有读卡器实验,声卡实验,有没有直接接收上位机发送过来的数据的方案?

网友A:
USB3.0

网友B:
用网络也可以啊

网友C:
一般的USB2.0根本不行,需要用到WIFI吧。

网友D:
网口可以

网友E:
iCore3 ARM FPGA 双核心板 @王紫豪

网友F:
可以考虑USB 2.0 HS 的批量传输。

网友G:
用usb批量传输,如果能达到高速模式理论速度的30%也是很快的。即便是全速模式用来打印也是有很多实例。如果终端运算速度够快的话,也可以在电脑侧先压缩,传输,终端再解压缩。

网友H:
模拟U盘

网友H:
模拟U盘。全速u盘,速度能到800  900k字节每秒,8m字节,应该十几秒就足够

网友H:
如果是高速usb,那就更快

网友I:
哪位有USB的开发例程啊,学习一下

网友J:
说实话,usb hs 绝对没问题.你那些数据2s 搞定.
工业级打印机都是用 usb2, usb3的基本没有...

网友K:
采用 usb 2.0 高速传输模式,如果是批量传输,写RAM的话,25MB+每秒可以轻松做到的,3s搞定那64M数据了。
而且这技术够成熟。

网友L:
你这是什么打印机需要这么大的数据量传输?一般驱动根据源文件和打印设置(图幅、分辨率等)自动重新采样得到图像,会很小

网友M:
用网络或者usb吧,这样速度能够跟上

网友:
我以前的方案是使用网络!

网友N:
网络和USB都可以。  12M的USB,折算字节速度就算500K,  8M=16S.       ST的高速USB要外加PHY,搞不好又跟一些引脚分配冲突。

网友N:
另外,就算用串口芯片,  USB串口果断要用高波特率啊,115200是几百年前的原生串口搭配51老概念了。   USB转串口芯片+高速单片机,上M波特率必须的。

网友O:
USB-HID速度不快,免驱的可以看看CDC,或者直接把SDRAM模拟成U盘进行读盘操作。

网友P(2016-09-07):
引用 网友E:
iCore3 ARM FPGA 双核心板 @王紫豪

对对,我的 icore3里面的 usb 高速模式,峰值能到 40M字节/秒

网友Q:
USB2.0跑到高速应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