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x是否可以用C++呢

楼主(2016-05-1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真是个问题,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B:
c++或者c只是一种编译语言而已,只要可以生成二进制代码,就可以的。

网友C:
什么逻辑 C++和C有区别吗 首先GCC编译器就不支持

网友D:
MQX系统不是绝对C++是否可以使用的关键,主要是你使用的IDE是否支持C++开发,选择的BSP和PSP会因为选择硬件平台的不同而会有差别的

网友E:
MQX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QX是什么东西呢?

飞思卡尔自己的操作系统。可移植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飞思卡尔自己的操作系统。可移植的

类似于free RTOS这样的轻量级操作系统吗?

网友H:
这个他只是一个操作系统,无法再上编译器的吧。不过是可以用c++编代码的

网友I:
MQX是类似于linux那样的操作系统,不过这个操作系统支持的软件不多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MQX是类似于linux那样的操作系统,不过这个操作系统支持的软件不多吧。

主要优势
代码密度小 – MQX实时操作系统在ARM Cortex M4上可以配置为仅需要8 kb ROM和2.5K RAM,包括内核、两个任务应用、1个LW信号量、中断堆栈、队列和存储器管理器。
基于组件的架构 - 提供一个全功能实时操作系统内核,带有额外可选服务。这些组件可以仅根据需要安装,以避免不使用的功能增加存储器占用。
完整和轻量级组件 - 完整和轻量级版本中都包括核心组件,以便进一步控制大小、RAM/ROM利用率和性能。
实时、基于优先级的抢占式多线程技术 – 按优先级顺序执行的抢占调度使得高优先级线程能够始终满足其时间期限要求,无论有多少其他线程与其争用CPU时间。
面向恩智浦架构进行了优化 - 优化汇编代码以加速实时操作系统的关键实时部分,例如上下文切换。
调度 - MQX实时操作系统使工程师无需创建高效的调度系统和进行中断处理,缩短了开发人员的开发时间。如果开发人员需要使用USB或TCP/IP等多个通信协议,该功能的效用将尤为突出。
代码重用 - MQX实时操作系统提供了一个框架,只需通过一个简单的API,便可面向恩智浦广泛的嵌入式处理器产品组合构建和组织多种特性。
直观的API - 借助完整的API和提供的参考文档,为MQX实时操作系统编写代码变得轻而易举。
快速启动序列 - 快速启动序列确保应用在硬件复位后能够快速运行。
简单消息传递 - 信息可以在同一个CPU上运行的任务之间甚至在系统内不同的CPU之间轻松传递。

属于轻量级的,移植个编译器,太难了。

网友K:
这个你得看有没有这个环境下的c++编译器了。

网友G(2016-06-27):
引用 网友K:
这个你得看有没有这个环境下的c++编译器了。

同意,看看官方的推荐的编译器的版本,是否支持c++呢,不过一般支持c的编译器,都会支持c++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这个你得看有没有这个环境下的c++编译器了。

这个操作系统的话,应该是没有的。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D:
MQX系统不是绝对C++是否可以使用的关键,主要是你使用的IDE是否支持C++开发,选择的BSP和PSP会因为选择硬件 ...

不错,同意这个说法。只和IDE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