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学STM32 推不推荐直接学固件库?

楼主(2016-05-11):
我学stm一小段时间了  看的是李想的视频就是学的固件库  都会用但是什么寄存器都不会用  离开固件库就相当于自己没学  而且学固件库的32  感觉好虚  没有学51有感觉  大家怎么认为的?给个建议吧!  还有学STM32 给几点建议吧,还有网上有没有不是学固件库的32视频?

网友A:
不虚,适应就好

网友B:
如果你是在操作系统下开发,学固件库就够了;如果你不用操作系统,学固件库就不行了。
如果你开发大系统,学固件库就够了;如果你开发小系统,学固件库就不行了。
如果你的系统对成本不敏感,学固件库就够了;如果你的系统对成本敏感,学固件库就不行了。
如果你只想做通常的产品,学固件库就够了;如果你想做独特的产品,学固件库就不行了。

网友C:
先学习寄存器,固件库自动就能看懂了,
之后和以随意混合泳了

网友D:
库函数有点像高级语言。如果你要想了解单片机还要从低级语言学期。所以还是建议学寄存器吧。

网友E:
用库就可以了;

网友F:
传统固件库能做的CUBE库都能做,而CUBE库配套的相关中间件就会更有优势。

不同系列间的移植时,CUBE库更方便。

有时间当然可以看看内核手册、寄存器参考手册。【当然这些一般也做不到完全不看,尤其寄存器参考手册】

网友G:
小弟一句话,可能会引起很多人反驳,不过没关系,这是小弟自认为的观点,毕竟库开发还是寄存器开发早就
一声激起千层浪的论点了。
楼主,如果你想写代码,强烈建议你用库,第一,学习ST的库的风格很好,第二,学习ST库的组织方法,第三,利用ST的库能
快速隔开底层实现快速开发!
其实,楼主只要想想,为什么ST的库的移植性这么好就知道了!

楼主,如果你要研究单片机原理,底层结构的话,那么,你可以尝试用寄存器,但是,如果真要尝试原理的话,为何不深入内核,
学习汇编指令呢。

第一,如果用寄存器,自己写出来的模块,其实也是一个库,而且没有ST的库这么好。
第二,都说ST的库比寄存器的要消耗资源,但是实际上是不会裁剪。

所以,站在巨人的肩膀是最快的学习方法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小弟一句话,可能会引起很多人反驳,不过没关系,这是小弟自认为的观点,毕竟库开发还是寄存器开发早就
一 ...

赞同。

网友I:
码农的话只有要学固件库就可以了。对于硬件工程师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F(点评):
赞同!但用库不妨碍你加强底层或基础原理的学习。

网友J:
你要想学寄存器还是先学学汇编语言和微机原理吧

网友K:
先学库 ,当有些地方感觉库不够灵活和快速的时候 了解一点寄存器

事实上现在的变成都是混合编程  ,多数地方用库 ,及其特殊的地方偶尔用一个两个寄存器 。

其实寄存器操作也是从库里的最底层复制出来的。

网友L:
stm32cubeMx 连库都跳过去了...全新设计.
用就好了...

网友M:
其实库就是在操作寄存器,只是把各个寄存器包装成函数来让你使,我相信每个学STM32的学生在学库函数的时候,都会通过库函数熟悉里面的寄存器。所以说库还是很好的。对你也没有坏处。
其实个人觉得学习库函数和寄存器没有好坏之分。不管是哪个,用好了都不简单!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楼主:
恩  谢谢大家了

网友N:
学习使用的时候还是建议从寄存器开始,比较了解各模块底层之后再用固件库。ST 提供固件库的目的一方面在于让新手快速上手,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为使用经验丰富者提供一个方便。

网友O:
鼓吹学寄存器,
误人子弟的人真多。

网友P:
库和裸写不矛盾,代码要速度的从来5%不到,大量代码初始化用的,这个时候用库简单容易上手,当然代码相对大点。不过你在STM32遇到过代码空间不够用的么?遇到就换大的,除非你写代码的时间成本比换芯片的成本要高,用库函数其实也没浪费多少空间,都裸写浪费的时间就多了。
真正要速度的比如中断里面再用裸写。你也写不了几句不是?至于怎么写,简单,打开库函数,抄就是了。

网友Q:
你的基础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