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用

楼主(2016-05-11):
求解电路作用

网友A:
此图不全。振荡频率随Vcc的高低而改变,控制三极管的通断频率,达到稳压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图不全。振荡频率随Vcc的高低而改变,控制三极管的通断频率,达到稳压目的。 ...

电路差不多全了,15V才是输入,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假设这是电源回路的部分电路。

VCC 接的负载大致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并联。
在上电的时候,C 上面的压降为 0 ,三极管截止。
随着 C 上面的充电,三极管逐渐变为导通。
因此,这个电路是防止浪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差不多全了,15V才是输入,电容有什么作用

追问:那电容多大?

网友D:
古代常用电源滤波电路之一吧。。。。。。。

网友E:
没看明白,电路完整吗?

网友F:
看着像软开关

网友G:
负载是什么?这样更方便大家分析,软启的功能可定有的

网友H:
这个像恒流源,忽略Uce输出电压UrL约等于15伏了,IRL=UrL/R(R是c,b极电阻),可见R固定输出电流就恒定了。大小取决于R。推理可能有错误,希望大家可以更正一下

网友I:
软开关+防浪涌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像恒流源,忽略Uce输出电压UrL约等于15伏了,IRL=UrL/R(R是c,b极电阻),可见R固定输出电流就恒定了。 ...

缺基准,非恒流源

网友K:
延时上电

网友L:
感觉是不大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追问:那电容多大?

10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