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路过的大神帮忙看看LCD1602的程序,运行之后只显示第一行16黑格

楼主(2016-05-11):
如题,下载程序上电之后就这样,程序是在网上找的,修改了IO口而已,大神帮看看是程序问题吗?

硬件:D0~D7接PA0~7,RS--PC0,RW--PC1,EN--PC2

头文件LCD1602.h
#ifndef __LCD1602_H
#define __LCD1602_H
#include "pbdata.h"

#define RS  GPIO_Pin_1 //PC0;
#define RW  GPIO_Pin_2 //PC1;
#define EN  GPIO_Pin_0 //PC2;

#define RS_H GPIO_SetBits(GPIOC,RS)                //RS置高
#define RS_L GPIO_ResetBits(GPIOC,RS)        //RS置低

#define RW_H GPIO_SetBits(GPIOC,RW)                //RW置高
#define RW_L GPIO_ResetBits(GPIOC,RW)        //RW置低

#define EN_H GPIO_SetBits(GPIOC,EN)                //EN置高
#define EN_L GPIO_ResetBits(GPIOC,EN)        //EN置低

void LCD1602_Init(void);
void LCD_Write_Command(u8 com);
void LCD_Write_Data(u8 date);
void GPIO_Write(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PortVal);

#endif

以下为LCD1602.c文件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pbdata.h"

/************************************************************************************************
@f_name: void LCD1602_InitPort(void)
@brief:         初始化硬件端口配置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1602_Init(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LCD两行显示,一个数据由5*7点阵表示,数据由8跟线传输
     delay_ms(2);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ms(2);
           LCD_Write_Comman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delay_ms(2);
           LCD_Write_Command(0x0c);//开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delay_ms(2);
}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8 com)
{
  RS_L; //写指令函数和写数据函数其实可以并一起价格 BOOL变量判断是写指令就rs=0写数据就rs=1。
        RW_L;
        EN_H;  //写指令     输入:RS=L,RW=L,E=下降沿脉冲
  GPIO_Write(GPIOA, 0X00FF&com);//该函数一般用来往一次性一个GPIO的多个端口设置
  delay_ms(2);
  EN_L;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8 date)
{
  RS_H;
        RW_L;
        EN_H;        //写数据     输入:RS=H,RW=L,E=下降沿脉冲
  GPIO_Write(GPIOA, 0X00FF&date);//GPIOA的第八位用来作为8位数据口
  delay_ms(2);
  EN_L;
}

MAIN函数main.c
#include "pbdata.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u8  table1[]="->China Auxy" ;
u8  table2[]="  Welcome To You" ;
int main(void)
{
        u8 i;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USART_Configuration();
        LCD1602_Init();

          while(1)
  {
    LCD_Write_Command(0x80);//第一行的首地址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table1[i]);
             delay_ms(3);
    }

    LCD_Write_Command(0x80+0x40);//第二行的首地址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table2[i]);
             delay_ms(3);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使能PB端口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USART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管脚复用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A,PC端口时钟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端口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PA9-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PA10-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LCD1602的三根控制线rs,rw,e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LCD1602的8跟数据线                             //LED1-->PE.5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
}

网友A:
楼主:写命令和数据函数中改一下,
void LCD_Write_Command(u8 com)
{
LcdBusy();
  RS_L;
        RW_L;

  GPIO_Write(GPIOA, 0X00FF&com);
  EN_H;
__nop();__nop()
  EN_L;
}
1、要判断LCD忙;
2、还有那个延时2毫秒太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命令和数据函数中改一下,
void LCD_Write_Command(u8 com)
{ ...

不可以直接显示吗?一定要检查忙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了,是接RS,RW,EN的PC0-PC1-PC2不知到什么原因不能发送指令,换成PB12-13-14就好了。。。。。
另外刚出来的时候1602只显示第一行,
因为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但lcd默认的数据总线是高四位,也就是说上面的命令”3“写进去了,数据总线变为八位,”8“没有写进去,还是显示一行。
解决办法是,上面的命令写两遍,写第二遍的时候数据总线是八位,”8“就可以写进去了。
就可以显示两行了。啊解决了身心一阵舒坦。。。。。。。。。。
2楼说的其实不需要检查忙,直接写也能显示,另外延时少一点。也谢谢2楼!!

网友B:
你是不是后面写完之后给清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后面写完之后给清屏了啊

不是的,我怀疑是PC0-1-2是ADC的端口,可能供电不足驱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