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求助

楼主(2016-05-11):
用orcad画的原理图,pad画的PCB。现在修改了原理图,怎么同步到PCB上去啊。
PS:板子比较复杂,只想把修改后的元件和网络加上去,其他不动。
以前都是用AD画板,对这两个软件不熟悉,求帮忙。

网友A:
生成网表  出的时候记得选对应pad格式网表
然后导入 改图

网友B:
打开PADS layout link下面eco to pcb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