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原理图复用的应用

楼主(2016-05-11):
问题是这样的:
  我在顶层定义了一张名为PRINT_HEAD.SchDoc的原理图 并复用两次。 其中一个器件为 U500。导入原理图后,自动命名为 JP500_U_PRINT_HED1和JP500_U_PRINT_HED2。 由于器件名称过长,我想改为
U500_1和U500_2。 但原理图上无法修改, 只能在PCB上修改完成后导入原理图。 但是问题又来了, 当出于需要,器件名改为U400后,pcb上的两个器件 依然为U500_1和U500_2。还得需要手动去改。 而且我的原理图很大,有很多复用的器件,不可能每个都去手动改。  哪位大神知道解决方案,烦请不吝赐教,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2017-02-14):
你说的是多通道设计吧,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呢,多通道设计元器件的命名规则一般有好几种可选呢

网友B:
你最好还是截图弄上来看看。
这样方便,语言描述+图更好

应该是修改一下Repeat()后面这个吧
如果想我图中Repeat(U,1,4)
出现的电容C1_U1,C1_U2....

而且应该也是可以修改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