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指导

楼主(2016-05-11):
(无正文)

网友A:
在将28335最小系统的PCB自动布线中

自动布线比较乱,我画板都是手动布的线

网友B:
不能使用自动布线

网友B:
什么软件啊    什么错误
我比较熟悉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软件啊    什么错误
我比较熟悉PADS

我刚学的protel,现在只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使用自动布线

那要自己手动布线吗,在网上看到别人布的线像自动布线,我自己布线时总是提示引脚间距太小

网友B:
间距等都是可以设置的    为了后期  肯定要手动布线的

网友C:
建议手动布线,不要自动布线啊

网友D:
这个一般我们很少用自动布线的,最好是用手动布线,自动布线很容易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