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FT的RGB能否用FSMC驱动

楼主(2016-05-11):
大神们,
请教个问题,TFT的RGB形式能用FSMC驱动么?多谢!

公司要驱动4.3寸的大屏,发现是RGB驱动接口的,真是蛋碎了一地,以前都是MCU接口的。

网友A:
支持总线的话就可以;

网友B:
你说的MCU接口是GPIO使用模拟的方式驱动吧?TFT液晶屏一般都可以用FSMC去控制。

网友C:
STM32F4x9可以考虑。

网友:
不能,要用FSMC驱动,需要加屏的驱动IC,比如SSD1963,RA8875之类的;要用MCU直接驱动,就要用STM32F429以上型号。

网友D(2017-07-15):
FSMC只能驱动I80接口的屏,驱动RGB接口的屏要自带LCD控制器的MCU才可以,或者外挂一颗LCD控制器,比如SSD1963或者RA8875

网友E(2020-12-11):
中间加个液晶控制IC就可以了 ,如RA8875或新的RA8889,比你原来直接用MCU来切图更方便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