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一个神奇的C编程问题

楼主(2016-05-11):
问题不好表述,看个例子应该会好理解些: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Test1(void)
{
    u16 temp_u16;

    u8 temp1_u8,temp2_u8;

    temp1_u8 = 2;
    temp2_u8 = 2;

    temp_u16 = temp1_u8<<8 + temp2_u8;
}

void Test2(void)
{
    u16 temp_u16;

    u8 temp1_u8,temp2_u8;

    temp1_u8 = 2;
    temp2_u8 = 2;

    temp_u16 = temp1_u8;
    temp_u16 <<=8;
    temp_u16 +=temp2_u8;
}

这两个函数最后计算出的temp_u16数值是不一样的,Test1函数中的temp_u16为何和预期的不一样?
按说temp_u16是u16变量,在运算前,temp1_u8和temp2_u8应该会被隐式转换成u16再进行计算。
我想可能是隐式转换的规则没弄清,有哪位比较清楚该问题的麻烦给点意见呗。

网友A:
那本书上说的,,这样的隐式转换
http://blog.csdn.net/miaouu/article/details/5213042

网友B:
第一个,TEMP_U16 2,第二个,2*256+2

网友B:
左边跟右边没有关糸,TEMP1_U8 <<8,equal:  u8 temp;
temp=temp1;
temp<<=8;//overflow,temp=0

网友B:
是你自已没有理解好那段话。

网友B:
最后赋值时,右边转换成左边的类型,而没有说中间计算过程。

网友C:
第一答案应该是0x800,  第二答案应该是0x202。运算符号的优先顺序是“+”先,“<<”后。
“temp_u16 = temp1_u8<<8 + temp2_u8;”改为“temp_u16 = (temp1_u8<<8) + temp2_u8;”应该就对了。

赞一个.我是搞怕了,只要看到这类表达式都会下意识增加括号,而懒得去查那个优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答案应该是0x800,  第二答案应该是0x202。运算符号的优先顺序是“+”先,“ ...

验证过吗?我怎么觉得不加括号时,移位运算符优先级本来就比算术运算符高呢?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结果依然是错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第一答案应该是0x800,  第二答案应该是0x202。运算符号的优先顺序是“+”先,“ ...

应该是7楼说得对.
我也碰到几次类似的疑难杂症,我是搞怕了.
以后只要看到这类表达式都会下意识增加括号,而懒得去查那个优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验证过吗?我怎么觉得不加括号时,移位运算符优先级本来就比算术运算符高呢?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结果 ...

你不信可以验证一下看,我刚在网上找了两个不同的网站验证查询运算符号的顺序问题,供参考,两个表格基本上是一致的。一般编程的时候,有时候也记不太清楚,加括号比较保险。

网友F:
很基础的问题,非常不建议将这样的语句写成一句,分开写,即明白清晰,也不用死记优先级等。为何喜欢这样写呢?

效率是一样的

网友G:
第一,temp_u16 = temp1_u8<<8 + temp2_u8; 运算优先级上有问题,“+”会先运算,然后“<<”,最后“=”
第二,即使是"temp_u16 = (temp1_u8<<8) + temp2_u8; ",存在类型隐式转换问题,也不一定对,至少不一定在所有编译环境都对;

最好写成:temp_u16 = ((u16)temp1_u8<<8) + temp2_u8;
或者干脆采用第二种写法;
这两种写法,对编译器而言,除了Keil的0级优化不好说,一般会编译成一样的汇编代码的。

网友H:
不懂优先级,就使劲加括号就行了......

网友I:
u8    temp1_u8  <<8位 和
u16  temp_u16  <<8位 是不一样的

网友J:
能写的通俗易懂吗,这样写为哪般

网友K:
用强制转换, 无问题
temp_u16 = (u16 *)(temp1_u8<<8 + temp2_u8);

网友L:
不要想当然得那么美   编译器优化级别不一样都有可能不一样的结果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先保证中间不溢出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对于移位操作符 >,这是双目操作符,有两个操作数。在C标准中规定,移位时被移位数(左操作数)有个类型转 ...

你好。我看了下你的链接所贴出的笔记,大致理解是:移位操作前,会转换成范围大一些的有符号数进行运算,所以如果移位操作前,数据的最高位为1,如0xF0,移位操作后编程有符号数:0xF000,反而成负数了。但这样来看:02<<8+02的数据还是应该为:0x0202,但实际并非如此。是哪儿有问题吗?另这个移位符运算的类型转换资料有更具体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强制转换, 无问题
temp_u16 = (u16 *)(temp1_u8

即便是强制转换,也不用加指针符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本书上说的,,这样的隐式转换
http://blog.csdn.net/miaouu/article/details/5213042

谢谢。虽然例子里并没有移位运算符相关的资料,例子很有趣。相当于是进行运算时,是一步一步进行类型变换的,而不是一次性类型变换完再进行运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跟右边没有关糸,TEMP1_U8

实际是移位运算前,会自动进行数据类型转换,所以2<<8 = 0x200,问题在于移位运算和加减运算的优先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7楼说得对.
我也碰到几次类似的疑难杂症,我是搞怕了.
以后只要看到这类表达式都会下意识增加括号, ...

嗯,应该养成这样一个“编程规范”。只是一直以为移位运算符的优先级比算术运算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信可以验证一下看,我刚在网上找了两个不同的网站验证查询运算符号的顺序问题,供参考,两个表格基本 ...

谢谢。此乃正解,确实第一个Test1函数计算出的temp_u16结果很奇葩,着实是运算优先级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基础的问题,非常不建议将这样的语句写成一句,分开写,即明白清晰,也不用死记优先级等。为何喜欢这样写 ...

这样写很快捷啥,Test2中的计算方式虽然正确,但也很繁琐。只是一直误以为了移位运算和算术运算的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temp_u16 = temp1_u8

赞同,最好的还是temp_u16 = ((u16)temp1_u8<<8) + temp2_u8这种方式,不加强制转换符,在跨编译器时,可能还会出错。Keil我一般都用默认优化级别,试来试去,编译代码变化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懂优先级,就使劲加括号就行了......

这样的话看起很新手~虽然耽搁了些时间,但就这个问题引出的收获也挺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写很快捷啥,Test2中的计算方式虽然正确,但也很繁琐。只是一直误以为了移位运算和算术运算的优先级 ...

没什么作用,规规矩矩写就是最快捷的,少出一次问题节省的时间够写N多的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temp_u16 = temp1_u8

对了,temp_u16 = (temp1_u8<<8) + temp2_u8,这儿的数据类型转换是怎么回事呢?看网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开始运算前,先将计算式里的所有的数据类型统一转换为最高级,在此例中,即先全部转换为u16,然后再开始计算;另一种说法是,计算式边展开计算边转换数据类型,所以,左移运算时,先转换temp1_u8为int型再运算,再将temp2_u8转换为int型进行算术运算,最后把结果转换为u16赋值给temp_u16.哪种说法比较靠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信可以验证一下看,我刚在网上找了两个不同的网站验证查询运算符号的顺序问题,供参考,两个表格基本 ...

对了,temp_u16 = (temp1_u8<<8) + temp2_u8,这儿的数据类型转换是怎么回事呢?看网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开始运算前,先将计算式里的所有的数据类型统一转换为最高级,在此例中,即先全部转换为u16,然后再开始计算;另一种说法是,计算式边展开计算边转换数据类型,所以,左移运算时,先转换temp1_u8为int型再运算,再将temp2_u8转换为int型进行算术运算,最后把结果转换为u16赋值给temp_u16.哪种说法比较靠谱呢?

网友N:
考基础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了,temp_u16 = (temp1_u8

从keil编译结果看,每个变量只提升1级,计算完后再提升到最高级。

网友O:
遇到优先级问题,加个括号,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keil编译结果看,每个变量只提升1级,计算完后再提升到最高级。

谢谢解答。或许我也应该自己用Keil来观察下汇编代码,只是不太会弄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了下你的链接所贴出的笔记,大致理解是:移位操作前,会转换成范围大一些的有符号数进行运算, ...

你的问题我理解错了,正确答案是7楼的回复,‘+’的优先级高于‘>>’。
移位操作符对数据的类型转换规则在《C语言参考手册》中有详细描述。

网友P:
记那么多优先级,除了考试没一点用,这种情况可着劲的加括号就对了

网友N:
这二个函数没毛用,没优化掉是编译器留了点情面

楼主(2016-06-13):
引用 网友M:
你的问题我理解错了,正确答案是7楼的回复,‘+’的优先级高于‘>>’。
移位操作符对数据的类型转换规则 ...

谢谢。看了下这本书,对于用法讲得细致多了,就是卖的不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