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系列USB虚拟串口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6-05-11):
USB虚拟串口的速度能达到多少K字节啊?每秒啊据说能达到400K字节/秒,使用USB全速能达到1.4M字节/秒,

网友A:
可以达到500、600、800多,看改成bulk双缓冲,增加USB缓冲区的大小

网友B:
那也得按照波特率来吧,不能随便定义吧

网友C:
收来就丢,双缓冲1MB/S能做到,只是还要处理这个流量比较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也得按照波特率来吧,不能随便定义吧

如果单片机收到的数据直接使用,不需要通过串口转发出去,波特率任意,而且速度可以达到1M以上

网友E(2016-06-15):
请问你是用在哪个板子上的,交流的话可以加qq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