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太阳高度角、方位角计算公式

楼主(2016-05-11):
我在网上也找了一些,但基本上都不完整,哪位达人手头有这方面的资料?想做一个太阳能跟踪的,用单片机跟踪,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更好了。
硬件设想:单片机、时钟、驱动、步进电机、LCD(时间的设定)等。

网友A:
查<天文历>的计算例题,好像误差是1海里,太久忘记了。

楼主:
网上的资料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有残缺。

网友B:
有太阳时自动跟踪,并修改数据表,无太阳时按数据表运行。

楼主:
挺复杂,没那么简单啊!

网友A:
   航海图书出版社出的《太阳高度方位表》,是计算好造成表,根据时间和观察者的位置查出。自从有GPS以后,这些古老的方法已经几十年没人用了。

网友C:
用2个以上的光敏电阻 实现自动跟踪 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海图书出版社出的《太阳高度方位表》,是计算好造成表,根据时间和观察者的位置查出。自从有GPS以后, ...

都被电子技术取代了,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还在查三角函数的值呢

翻开年轻时利用太阳天体定位的笔记本,看不懂,毕竟时代是不断进步。你采用光敏的方法我觉得简单可行,不必采用计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个以上的光敏电阻 实现自动跟踪 不行么

也可以,前段时间做了。

楼主:
简单的太阳高度角、方位角、日出日落时间的计算excel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