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128引脚GPIO引脚复用问题

楼主(2016-05-11):
大家好,最近在学习KEA128,关于引脚复用的问题,有些疑问
按照手册说明PTA7   PTA6引脚复位默认是ADC,而ADC优先级又高于GPIO,
比如我需要用PTA7   PTA6用作GPIO,在复位的情况下,外设是关闭的,
我可以直接使能GPIO吗?

还有我看了ADC的章节,下图的寄存器是控制ADC模块的开关吗?
值0是关闭ADC?
值1是开启ADC?
额,我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这个字段描述有点拗口

根据手册的示例代码,查找了头文件
ADC_APCTL1 置1是开启ADC,不知道我发现的对不对?

假设ADC已开启,我要使用GPIO的话,
step1:把ADC_APCTL1相应的字段清零,
step2:使能相应的GPIO
是这样吗?

网友A:
在参考手册24.4.2节有介绍APCTL寄存器,当APCTL寄存器相应管脚被置位后,该管脚输出Buffer会进入高阻态,输入buffer禁用,上拉禁用。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管脚作为ADC输入时,仍然会受数字部分电路的影响,因此需要将APCTL位置1,来去掉数字部分电路的影响。
总结,APCTL相应管脚位为0时,仍能通过ADC对该管脚进行ADC转换,但结果由于可能受到数字电路影响而导致不准确。APCTL相应管脚位为1时,也能通过ADC对该管脚进行ADC转换,但这种方式是推荐使用的ADC转换时的方式。
如果需要使用管脚作为GPIO功能,则需要将APCTL相应管脚复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