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注释代码及相关快捷键

楼主(2016-05-11):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分享给大家

IAR注释代码的时候和MDK有很大的不同,以下简要说之:
在注释代码的时候,你需如此操作:
注释一行,直接使用双斜杠”//“即可
注释多行,选中所要注释的代码,使用快捷键Ctrl+K即可

取消注释
取消一行,使用键盘上的向左箭头或者叫做Backspace的键即可
取消多行,选中索要取消注释的代码,使用快捷键Ctrl+Shift+K即可

网友A:
谢谢楼主,只能用快捷键么,鼠标右键是哪个选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只能用快捷键么,鼠标右键是哪个选项呢?

我挨着试了试,也没找到在菜单中的选项在哪呢

网友C:
学习了,一直是手动进行的,原来还有快捷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一直是手动进行的,原来还有快捷键。

IAR这点没有MDK方便,MDK提供各种快捷键的,在右键就可以找到的。

网友E:
请问一下 有快速整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 有快速整理吗?

TAB键+shift+TAB键就可以了

网友G:
看着IAR就是没有MDK亲切,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只能用快捷键么,鼠标右键是哪个选项呢?

我也没找到这个选项,理论上,应该有快捷键,就有菜单选项的。

网友I:
没有/* */这样的快速屏蔽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有/* */这样的快速屏蔽么?

我也没找到这个快捷方式,找到的话分享下。

网友I(2016-06-27):
引用 网友J:
我也没找到这个快捷方式,找到的话分享下。

IAR确实只有//屏蔽的,MDK中有/**/的快速屏蔽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我也没找到这个快捷方式,找到的话分享下。

不用找,IAR是没有这个的。/**/这个取消屏蔽的时候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