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什么解码器可以转化为数字视频

楼主(2016-05-11):
两帧640*480的图像被拼接成640*960的图像,这样的视频流,模拟视频,采用什么解码器可以转化为数字视频呢?

网友A:
SAA7115可以吗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的  以前有用过SAA7111A

网友D:
应该不行,这颗片子是用于传统电视信号的

网友E:
嗯,最大支持到720x576隔行或是720x480逐行。

网友F:
是的,分辨率不够你的应用使用的。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