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被触发了

楼主(2016-05-11):
做项目时用的是cy8c20180,接上五个按键后发现有两个按键被触发了,但是并没有按它

网友A:
换成单个的呢

楼主:
换成单个的按键,发现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B:
电路的问题

楼主:
还有就是当我们按下某个键时,另外的也被触发了

网友C:
应该是PCB设计的问题

楼主:
它对导线的长度和距离的要求是怎样的?

网友D:
把灵敏度降低试试?

楼主:
降低很多还是这样,晕。。。

网友E:
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唉,算了,明天再说吧

网友F:
你是用IO中断是吧?我前几天刚遇到这个问题,妈蛋搞得我好久,好像cypress做中断时不能在外部上拉电阻,直接内部上拉电阻,然后GPIO口直接接按键拉到地即可;除了这种方法,其他任何按下按键都会一起触发另外按键,跟PCB一点毛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