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比较器

楼主(2016-05-11):
MA84G564有内部比较器吗?如果有的话,要怎么设?

网友A:
有内部比较器,怎么设就不清楚了,可以看下规格书

网友B:
没有比较器,只有AD

网友C:
这颗芯片没有带内部比较器,可通过ADC模拟~

网友D:
只有AD吧,貌似没有内部比较器喔。。

网友E:
想要比较的话还是进行模拟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