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外data存储器和code存储器

楼主(2016-05-11):
68013的片外data存储器和code存储器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想扩展片外数据存储器,要用到SRAM的扩展技术,开发板上有例程。

网友B:
嗯,使用C2启动方式,程序放在E2PROM里,一般来说就够用了。

网友C:
当然,68013也支持片外并行程序存储器扩展,与普通的51一致,只是这个方法现在已经过时。

网友D:
是啊,至于扩展多大,当然可以超过64K,使用BANKSWITCH技术,这个也是51的标准技术。

网友E:
话说C51的编码效率非常的低,随便写个程序,代码就超出了限制,16KRAM也可能超界。这是68013的不足,应该有更大的RAM版本。

网友F:
是啊,这个真的不够用,写不了大程序,也写不了速度要求苛刻的程序,这是51内核的弊病,很郁闷。

楼主:
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