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请大家帮我看一看,这款双运放,是用在单片机ad输入之前的,请问它是什么型号的运放?

楼主(2016-05-11):
请问下图中的这个双运放,是什么型号的?她是不是t i的产品?

楼主:
是不是我这个帖子发的,类别发错了,可不可以换一个类别?

网友A:
没有发错。AD之前的运放的话,应该是信号放大用的。楼主给的信息不全,放大器之前是什么东西呢?是不是TI的运放,看不出来,丝印被打磨掉了。运放也就那么几个脚,分析对的话,很容易用其他芯片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