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L 137_0 TMS320C674X_0 生成的out文件怎么转hex呢?

楼主(2016-05-11):
OMAPL 137_0     TMS320C674X_0   生成的out文件怎么转hex呢?

网友A:
打开CCS软件,选择TOOLS下的flashburn工具, 在file to burn处加入HEX文件

网友A:
对,和TI自带HEX6X工具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B:
FBTC program file:选择TI例子自带的FBTC642.out文件。

网友C:
需要说明的是下载前都要先檫除。

网友D:
好像都是先转换成16进制文件再转换bin下载进板子的吧

网友E:
“打开CCS软件,选择TOOLS下的flashburn工具, 在file to burn处加入HEX文件(和TI自带HEX6X工具转换就可以了)”这个是每一款CCS都有的吗?

网友F:
编写一个cmd 利用hex600.exe,在DOS环境中运行 hex600.exe  xx.cmd   既可以转换成16进制

网友G:
牛xx  值得一试

网友H:
看了  没有  你说的是flash programmer吗

楼主:
哦,我看下, 多谢啦

网友I:
这个你用最新的CCS应该就直接可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