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过不了

楼主(2016-05-11):
在一个工程中有多个C文件和H文件需要用到(不管是MPLAB还是KEIL),总是处理不好文件间的关系,编译过不了,变量要么重定义,要么没定义……但整理到一个C文件间就OK...

楼主:
如果几个C文件添加到工程中还要#include“***.c”吗?

网友A:
本质也可以
但一般不推荐这样
独立的C文件容易维护
...

网友B:
添加到工程中的C文件就没必要(我也不知道是“没必要“还是”不能“)再用#include<某某.c>处理了,编译时编译软件会自动编译它,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C:
如果,在一个c主程序中,以include形式包含了其他所有的引用文件,在编译过程中,编译器首先会将这些文件合并到一个临时文件中,然后再对这个临时文件进行编译。

楼主:
H文件又是怎么样的呢?假如问题1是对的,那H文件呢?或者说H文件和C文件需要什么不同的操作吗?

网友D:
如果,是作为一个工程,编译器会分别编译各个独立的文件(如果文件中有include按照上一步进行),然后再将编译好的初步结果用链接程序连到一起。

楼主:
独立的C文件容易维护“不知怎么理解?

网友E:
第一种方法时常会因为漏包含或重复包含某个头文件而产生标识符未定义或重复定义的错误。需要自己仔细检查。(也可以采用预处理#def...#ifdef...等方法避免重复包含造成的错误)

网友E:
第二种方法需要编译器提供直观的项目管理工具,否则容易搞不清项目各文件之间的内在关系。

网友F:
#ifndef  xxxx

#define xxxx
#include xxxx.h

#endif

网友G:
随便找个例程都是多文件结构的;

网友H:
1.C文件不存在重复包含问题,C文件需要手动添加到项目中;所有的C文件相互平等;
2.H头文件存在重复包含的问题;所以H文件需要一个外套,解决重复加载的冲突.方法就是12楼介绍的;
#ifndef     ___A_H__
#define    ___A_H__
......
这里写你自己正常的内容;
#endif

为什么更好组织它们,通常每个头文件都有一句 #include "my.h"

然后写一个 my.h文件;里面放着所有用到的头文件;
即:
#include "A.h"
#include "B.h"
......

还有一个经常用到的关键字extern;
用法自己查查;

楼主:
多谢几位,明白了

网友I:
看看,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一头雾水,看了大神的回复现在也有思路了,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