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
这个是电动理发器的拆机电路图,谁帮忙分析一下。
可以对充电电池充电,但是如果拆了充电电池,直接用AC220,马达却不能工作。
变压器的初级为什么搞的这么复杂?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A(2016-05-11):
似乎是自激振荡电路,效率很低-----只追求能够变换和元件最少。
输出电流很小,不足以推动电机。

网友B:
很久前看过一个东西说这样接是控制充电的电压防止过充还是什么的,忘记了.
不接电池电机不转好像是正常的,原因我记得说是启动电流不够.
现在都不研究这种小东西了.

网友C:
这种不隔离的电路通电使用可能有触电的危险,没有滤波电容脉动电压给电池充电可以,电机是转不起来的。开关之后接滤波电容应该可以带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