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0欧姆电阻如此放置为何电路工作不稳定?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有一个四层板的pcb,层叠分布是:信号->地(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电源(模拟5v和数字5V分割)->信号。现在发现一个怪现象,就是下图1的R2(0欧姆电阻,数字地(下焊盘)和模拟地(上焊盘)的单点连接处)焊接后,会出现:1.电路板的电流跳动。

2.u7是一个基准电压,后面跟一个R5(10K)+C17(10uF tan)低通滤波,输出接一个运放构成的电压跟随器。
当焊接R2时,运放一会就出现电压下降,最低到0.4V,在持续一会后,基准电压也开始下降。

但是我把R2去掉后(如图2),在R2下焊盘处(数字地)通过导线连接到DC电源接口的地时,此时电路板工作
稳定。为什么会这样呢?

另外,U1和u2是uz1085-5.0v,它的输入和输出端连接的电容是22uF(C1,C3,C4,C5)的钽电容。C2,C6,C14,C15,C16均未焊接。

难道是钽电容通过R2,影响了什么吗?

各位大神,请不吝指教。看看是不是布局的问题。

图1如下,

图2如下

网友A(2016-05-11):
把数字地和模拟地的连接点设计在电源口或电容脚上看看.
这个图看不懂你的地是怎么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数字地和模拟地的连接点设计在电源口或电容脚上看看.
这个图看不懂你的地是怎么走的 ...

您好,数字地是绿色分割线的整个下方,上方是模拟地。电源入口的地也是作为模拟地的。电源的分割也是如此!去除R2,通过途中黄色线的连接电路板是正常工作的,电流稳定!